X400的尾杆振动的问题

楼主(2006-02-16):
这几天在细调我的X400.去掉主旋翼后, 启动电机, 加到一半油门, 我用手握住尾杆, 发现振动很厉害.
请问, 振动到什么程序算是有问题?
如何可以减低这种振动?
谢谢!

网友:
皮带调紧点儿吧~~~

网友:
皮带上有没有问题?

楼主:
皮带怎么才算紧?

楼主:
怎么样的振动是正常的?

网友A:
皮带方面可能有问题,再有去掉主桨后主轴的转速会升高,也会造成震动。还有尾桨的不平衡也会造成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方面可能有问题,再有去掉主桨后主轴的转速会升高,也会造成震动。还有尾桨的不平衡也会造成震动。

尾翼的不平衡如何调整啊??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只要尾桨没有双桨就行了。拆下大桨,尾桨能比正常情况下转速高很多,有点震动正常。只要悬停正看不出尾部震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方面可能有问题,再有去掉主桨后主轴的转速会升高,也会造成震动。还有尾桨的不平衡也会造成震动。

是的. 装上主旋翼后就好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只要尾桨没有双桨就行了。拆下大桨,尾桨能比正常情况下转速高很多,有点震动正常。只要悬停正看不出尾部震动就行了。

尾桨有双桨如何调啊

网友:
尾桨控制杆上帮一个车条就好了,或者碳杆,我的就是这么搞的,不要在 原配的定位孔里 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