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铝合金的打孔

楼主(2006-02-16):
我用普通钻头打铝合金孔(尤其是深孔)的时候经常发生夹钻、排屑困难、折断钻头的情况,请问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么?还是有专用钻头?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加煤油,钻速要调合理,进刀要轻,多退屑!没有煤油也可以加酒精,酒精的实际效果比煤油还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加煤油,钻速要调合理,进刀要轻,多退屑!没有煤油也可以加酒精,酒精的实际效果比煤油还要好!

酒精75%的医用酒精可以么?还是必须用纯的?

网友:
你直接加水试试!我就这么干的!

楼主:
找到方法了,不用麻花钻,改用直槽钻,效果很好!

网友:
主要是解决降温问题!

网友(2012-12-02):
恩,看了蛮受用的,谢啦

网友:
嗯,好的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