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CE-500用H6怎么调锁头模式和非锁头模式

楼主(2006-02-16):
尾巴总是有点飘,不能很好的锁住尾巴啊。
是不是H6功能少了点?

网友A:
不是h6功能少了 e500有点飘 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h6功能少了 e500有点飘 正常

很想知道漂了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每次换电池记得调中点(Sub Tri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漂了怎么解决?谢谢。

要不你每次调SUB,要不你就换GY401!

用了401,包你爱不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你每次调SUB,要不你就换GY401!

用了401,包你爱不释手!

我的401换到v2上了,rce500又要服役了。
装上后,的确偏,上电后要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