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游戏遥杆练G2, 可是不见长进啊. 苦.....

楼主(2006-02-16):
我正在用游戏遥杆(PS2那样的)练G2里的那个小电直. 可是很难让它悬停在一处不动. 总是到处乱漂. 风力什么的都已设到0了.
不知有什么技巧没有? 苦练当然是需要的, 可是当没有进步的时候, 就要开始找原因了:-D
练G2的朋友们, 请指点一下吧.
还有, 可能练到悬在那儿一动不动吗?

网友:
你的方向舵和升降舵初始没有调到中立位置?
我用4YF练G3就遇到这样的问题,调舵以后就稳定了。

网友:
完全不动是不可能的。

网友A:
我的情况是,用遥控杆很难做到不动,但是不至于乱飘,可以控制在小范围内,一旦换了遥控器,立马就可以纹死不动!用遥控杆熟练的方向就可以换遥控器了。

网友:
好像游戏杆的分辨率不够吧?调游戏杆的时候我看见游戏杆的各轴的分辨率很低的,反映到模拟器中的表现应该是舵量过大。(没有模拟器,猜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情况是,用遥控杆很难做到不动,但是不至于乱飘,可以控制在小范围内,一旦换了遥控器,立马就可以纹死不动!用遥控杆熟练的方向就可以换遥控器了。

我得找一根JR的USB线试试. 知道哪可以买到JR的USB线吗?

网友B:
我是用PS2的游戏遥杆玩的AEROFLY,里面的直机飞起来后不动遥杆就纹丝不动,太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得找一根JR的USB线试试. 知道哪可以买到JR的USB线吗?

http://www.121mx.com

网友:
俺的模拟器还没装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PS2的游戏遥杆玩的AEROFLY,里面的直机飞起来后不动遥杆就纹丝不动,太没意思了。

-------------
用X45游戏遥控杆行吗? 我用X45飞《被遗忘的战争》以及《模拟飞行2004》

网友:
引用 网友C:

-------------
用X45游戏遥控杆行吗? 我用X45飞《被遗忘的战争》以及《模拟飞行2004》

PS2遥控杆是两个的那种,你说的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