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控制压水板的成功者请教一下

楼主(2006-02-16):
舵机控制压水板,就能够随意控制艇头俯仰了,是吗?

有做过的师傅指教一下,或者帖图参考学习一下,主要是机械部分,谢了!

网友:
看的明白麽?V15的船~是HKMTA的Mikekan老大的船~

楼主:
看不明白,因为全是叉叉,呵呵~~

网友:
我呆會弄一下~

网友:
有點小~你點開再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明白,因为全是叉叉,呵呵~~

他的是双向的,你可能看不明白呵。

楼主:
可以看到了.大概明白了,都是这样想的,不过我的O艇,压水板在两边,有不同.

网友:
做法基本相同~但我縂覺得O艇加電動壓水板~會影響船内佈局~

网友A:
O级很少用遥控压水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到了.大概明白了,都是这样想的,不过我的O艇,压水板在两边,有不同.

如果是汽油机压水板应该在后面两边 咳今天上不了图

网友:
装俩陀螺,自动控制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级很少用遥控压水板的

的確意義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