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AN的配置

楼主(2006-02-16):
http://www.3dmasters.org.uk/images/LOST.pdf
搞笑得很,去年3D大赛上ALAN和DANNY所丢飞机的告示,正好可以认真看看他的配置!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配置直接贴出来.

网友:
LOST - 4 raptor 90s

4 Raptor 90s belonging to Alan and Danny Szabo Jnr were taken from a hotel Car Park in the Northampton Area on the
23rd July 2005. All 4 have individual features described below:
Alan Szabo Jnr Machine 1 (Primary)
Raptor 90 SE minus frame stiffeners and minus carbon base plate
V-Blades 690 blades with 90mm V-Paddles and 105mm V-tail blades
Prototype metal clutch bearing block
Half blue swashplate
Blue bell hiller mixing arms
Blue tail yoke
Extra servo for remote needle valve adjust
Stock OS 91 Cspec PS with third needle
Curtis Muscle Pipe 2 with High Lock mounting system
Airtronics 94758 servos w/ Rev Max with magnet sensor, GY601, Thunder Power 4000mah 7.4vlt batter w/
Duralite 5.1 regulator
Alan Szabo Jnr. Machine 2 (Back up)
Raptor 90 SE minus frame stiffeners and minus carbon base plate
V-Blades 690 blades with 90mm V-Paddles and 105mm V-tail blades
Prototype metal clutch bearing block
Stock OS 91 Cspec PS with third needle with prototype piston with cooling rings on it
Curtis Muscle Pipe 2 with High Lock mounting system
Airtronics 94758 servos w/ Rev Max with magnet sensor, GY601, Thunder Power 4000mah 7.4vlt batter w/
Duralite 5.1 regulator
Has the Raptor 90 Standard color skids
Danny Szabo
Two Raptor 90 Standards with metal heads consisting of:( silver metal head block and grips, blue metal
main shaft bearing blocks, silver metal swash plate, blue metal elevator basket assembly, blue metal mixing
arms)
Raptor with orange fuel line had white SAB 710 main blades, black SAB paddles, and white SAB 105 Tail
blades. Has an O.S. CSPEC with a cline regulator with blue viper head along with 2 O.S. number 8 glow
plugs. Has 2 glow extensions, and has a cracked motor case on the lower exhaust bolt hole. Has a Muscle
pipe II with no exhaust deflector. Has a throttle Jockey Rev limiter. Has a gas tank with a thicker whiter
tank.
Raptor with yellow fuel line had white 680 SAB main blades, black SAB paddles, and black Thunder Tiger
105 tail blades. Has an O.S. CSPEC with a cline regulator with blue viper head along with 2 O.S. number 8
glow plugs. Has only 1 glow extensions. Has a Muscle pipe II with black exhaust deflector. Has a throttle
Jockey PRO. Has a gas tank more on the clear thin plastic side.
Both Raptors have black century boom support braces. Boom and boom supports are both the color of the
main frames, dark green powder coat. Both have Airtronic 94758 on aileron, elevator, throttle, and
collective. Both have GY 601 with 9251, are placed on the backside of the main shaft. Both have Duralite
batteries 4000 Mah 7.4V with 5.1 regulator. Batteries are velcroed to the bottom of servo tray with a strap
around receiver and battery. Both Raptor servo wires are tied in black tie chord not tie wraps:(a waxy type
of string)
REWARD FOR SAFE AND COMPLETE RETURN
Please contact:
3D Masters
19 York Road
Northampton
NN1 5QG
+44 7860 512433 jeff@3dmasters.org.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