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频段晶体可以乱用吗?

楼主(2006-02-16):
再次诚心请教,72MHz的低段发射机高频头可以用高段的晶体吗?

网友A:
可以,但要看晶体能否支持你的用的遥控品牌

楼主:
那假如频率相同,请问FF9上原装晶体和T4VF上的原装晶体是否一模一样的,能否通用?

楼主:
自查,新手分享,通用

网友B:
只有同品牌的晶体才行,因为晶体的负载电容不一样。

网友C: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原帖由
大晶牙
于 2006-2-17 15:54 发表
试一下,就知道了。
万一试了怎么办?

网友E:
这要看你配用什么接收机了,要注意二次变频和非二次变频的接收机所使用的晶体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