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OP A.I. ESC》最新二款电调简介(有刷)

楼主(2006-02-16):
最新推出竞速用智能调速器

E-TOP F8 Super Sport/B(ABS) 单向电子调速器(有ABS刹车功能)

智能ABS刹车:

ABS刹车的功能,跟真车的刹车差不多,刹车力度是跟着你扣的油门力度而不同.
智能ABS刹车最好的优点是:
一、刹车不会翻车。
二、不打齿
三、保护电机铜头,因为不是瞬间短路电机,而是按比例短路电机,所以铜头打火没那么利害
四、不用去烦再设定百分之几的刹车模式。(如:20%,50%,80%,100%)而是由你所用力度控制。
五、它的刹车是比例线性的。

额定输出电流:前进:20A x 8个FET = 160A 。后退:20A x 4个FET = 80A
体积:33mm x 32.5mm x 10mm
封装:专用铝散热器外壳
重量:41.8g(包连接线、连接头)
电流:85A
内阻:0.45毫欧-即0.00045欧
电池电压:6~10节,7.2v~12v
压降(实测):电压:7.4v,电流在20A时(0.012V)

E-Topidea Tech Co.,Ltd.

QQ:328132919

E-TOP F8 Super Sport 单向电子调速器
额定输出电流:前进:20A x 8个FET = 160A 。
体积:33mm x 32.5mm x 10mm
封装:专用铝散热器外壳
重量:25g(包连接线、连接头)
电流:85A
内阻:0.45毫欧-即0.00045欧
电池电压:6~10节,7.2v~12v
压降(实测):电压:7.4v,电流在20A时(0.012V)

E-Topidea Tech Co.,Ltd.

QQ:328132919

网友:
果然改进了

网友A:
用啥管子?380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啥管子?3803吗?

不是3803,不过比它好很多。

网友B:
不错!好东西,我朋友买了一个!!!

引用 楼主:

不是3803,不过比它好很多。

好东西,我朋友买了一个,我也试了一下,很线性,很HI哦!!!

自动的AI中位不是很精确,在某一些遥控器上面油门会有一段空位。要再继续压油门电变才会有反映。我在遥控器上面把油门中位往前调整,以至于我才能获得更灵敏的油门启动反映。(事实上油门中位我已经往前面调整到100%的位置了)这个时候油门的启动反映很好了。但是这个位置不能一直保持在这儿!断电之后这个灵敏的启动反映又没有了,又要从新调整。比较麻烦。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自己调整中位的比较方便。

油门加速线性很好,要快就快要慢就慢,和LRP、NOAVK、FUTABA一类的差不多。9分
满意

刹车的线性很舒服,尽管我的遥控器刹车的物理行程量很小,但是还是非常容易控制住刹车的轻重。9分 满意

外观防尘不错,散热也非常好,体积小这点我非常喜欢.

这些是我的一些使用心得,希望可以对你有一些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我朋友买了一个,我也试了一下,很线性,很HI哦!!!

...

是叫长风的开NTC3的人吧

网友:
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叫长风的开NTC3的人吧

对啊.....你怎么知道哦...???

网友:
在RCFANS上也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飞机用的可以用锂电池调整保护电压的吗?

你好!

迟后会出锂电池适用调速器。

谢谢关注。

E-Topidea Tech.典意科技。

楼主(2006-03-21):
《E-TOP Power A.I.ESC》超级调速器(双电机输出接口)

《E-TOP Power A.I. ESC》系列产品之一
E-TOP Super Sport F10/ABS 车用竞速级调速器(单向调速器)

前进用10个大功率FET,刹车用功2个大功率FET。
BEC:6V,2.5A
适用电压:24V以下。20节电池以下。
双电机输出接口。强劲驱动能力,不限T数。
智能ABS刹车:
ABS刹车的功能,跟真车的刹车差不多,刹车力度是跟着你扣的油门力度而不同.
智能ABS刹车最好的优点是:
一、刹车不会翻车。
二、不打齿
三、保护电机铜头,因为不是瞬间短路电机,而是按比例短路电机,所以铜头打火没那么利害
四、不用去烦再设定百分之几的刹车模式。(如:20%,50%,80%,100%)而是由你所用力度控制。
五、它的刹车是比例线性的。

网友:
本贴属于广告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