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模型摄影之我见”讨论贴 第1次更新

楼主(2006-02-16):
(无正文)

网友:
帮你转一下:

关于如何拍摄静态模型照片我会在后面文章中详细阐述,在非常简易的情况下,仍然能拍出效果良好的照片,至于如何搭建摄影工作台,我也会在后面文章进行讲述。dark兄好像也是一位模型商家,如果拍出的产品照片胜人一筹的话,我相信对销售会有很大的影响哦。。。因为静态模型摄影其实就是广告照片。

  至于如何对遥控车拍照,其实这个比静态摄影要简单很多。设备要求可高可低,设备越高档用起来当然更顺手,设备低,也有设备低的用法。我简单的说一说。。。

  曝光

不知道dark兄使用的是哪个型号的相机?不知道是否有 “s”档或“tv”档?如果有这个档位,在拍摄rc  car的时候,就请将相机设置在这个档位上,这个档位叫做“速度优先”档或“速度档”。它的意识就是有使用者来控制相机的快门速度,而快门的选择由相机自动选择。我不知道一般rc car的平均时速能达到多少,如果按80km/h来算的话,将应将快门设置在1/500s至2000/s的速度上。按照上面的假设,对同一台车,同一个跳台起跳,车子刚好离开跳台处于水平状态时,我们使用1/500s的设置速度来拍摄,拍摄出的照片会出现这个情况,车体本身很清楚,但是看到轮圈是旋转的产生出动态的模糊感,而车身后扬起的尘土也是一大团云状模糊;而使用1/2000s的设置速度拍摄时,车身也是清楚的,轮圈上的轮辐也是清楚的,就象在静止状态下一样,而身后扬起的尘土也是一颗一颗的,雾化层度要小得多。这是因为快门速度越快,对动态物体的凝结性更强。两种快门速度的搭配都能表现出良好的效果,但显然第一种拍摄出的照片的动态感更强一些。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当相机快门设置到1/500s时甚至更高时,有可能因为快门速度过高,而现场光线不足而光圈开到最大仍无法满足曝光需求量,造成欠曝的情况(照片发黑),此时要注意检查相机的提示,如“-”号或“闪光灯”符号闪烁不停,这就是告诉你曝光不够,需要降低快门速度或打开闪光灯。此时最好将快门速度降低1-2档,如降到“1/250s”或“1/400”再进行拍摄。

  当然还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1.最直接的就是增加iso值,把iso设置到400或800,此时由于感光度的改变,感光元器件对光线更加敏感,使得快门速度提高,这样做的缺点就是所拍得的照片颗粒要粗得多,对于普通数码相机来讲产生噪点的可能性就更大。

    2.使用闪光灯。但是,普通数码相机的内置闪光灯的闪光指数是不够照亮所拍摄的主题(即功率不够),一般数码相机的内置闪光灯的有效距离就只有2-5米(当然,你对朋友的驾驶技术有足够的信心,不怕吃灰挨撞得话,可以凑拢到闪光灯的有效距离里拍摄),所以对于场外拍摄来讲,拍摄者与车的距离远不止这点,而且普通数码机的闪光灯同步速度只能达到1/125s甚至更低,所以必须使用外置闪光灯。而在考虑购买外置闪光灯时,还要检查机身上是否具有热靴口(及外置闪光灯插口)。在使用外置闪光灯时,可以使用普通的闪光模式,即前帘同步(在快门帘打开的瞬间闪光灯发光),这是得到最普通的效果,很多高档一点的机器支持后帘同步和慢速后帘同步(在快门帘打开完成工作即将关闭的瞬间闪光灯发光)用此功能拍出的照片会出现主题清晰,而主题后面产生出一条运行的光带轨迹,具有相当的动态效果。

对焦

在动态拍摄时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对焦”。若是高档的单反数码机就要轻松的多,因为它提供连续自动对焦(及半按快门不放,手持相机跟随移动物体,相机自动跟踪拍摄物体)在选择钮上显示的是“c”(单次自动对焦显示为“s”) 还有最近主体优先对焦模式(及自动判别在取景器中与相机最近的物体,以该物体作为焦点自动跟踪)。如有此功能,就只需要rc car表现出拍摄者所需姿态或动作时按下快门及可。如果配合高速连拍(如canon 20d 的每秒5张连拍),成功率会很高。

  若是普通数码相机,在对高速运动物体进行对焦时,即使有连续自动对焦功能,也显得很吃力,所以只有用守株待兔的方法来拍摄。道理很简单,假如有个弯道很急,车辆在直道高速行驶后直接进入弯道,车手会采取大力刹车,打满方向,,,尘土宣扬,,很多碰撞、 翻车等精彩镜头都可能在此地出现。那么,此地无疑是个等“兔子”的好地方,虽然我们手中的普通数码相机无法跟踪到车辆,但是我们可以预先在这个地方设置好焦点,等着车子进入我们的视线,我们就毫不犹豫地按下快门。关于如何预先设置这个焦点很重要,但实际非常的简单,我们举起相机,在取景器中选择好这个区域里车辆会经过的一个地方即一个焦点,如一块较大的土块,,,跳台的显眼处,,如果相机无法对焦,我们可以让一位同好配合一下,在你选择焦点的地方站立一下,你立即半按快门不放(锁定焦点),配合你的同好立即走开就行。这样一来,你的焦点就锁定好了,等着“兔子”一进入,你就把快门按倒底。在拍摄跳台时,最好把焦点设置在跳台结束的位置或者车辆在空中飞行的中间位置,因为你如果把焦点设置在跳台顶上,当车辆已高速起跳后你在按快门,其实,此时的车已经飞出你的焦点范围了,你的焦点也就报废了,就是说,把焦点的设置点稍微靠前一点(离你自己稍微近一点),利用镜头的一定的景深来完成拍摄。

   跟踪拍摄

         无论专业单反数码,还是普通数码都能完成,即手持相机,不断对主体对焦,以相等同的角速度(即用取景器内的焦点提示符跟随主体)进行拍摄,这样移动拍摄出的效果是最佳的,周围所有固定的物体如人,广告牌,跑道栅栏都将在照片中形成一道道得动感直线,而车辆是清晰的。它的曝光和对焦和前面使用的方法一样,只是前面按下快门时,相机是不动的,而此种方法在按下快门时,相机是以与车辆运动相等的角速度移动的。

   最后,如果你发现你的普通数码机没有“s ”"tv"档,那么你就只能用情景拍摄模式种的运动模式来拍摄了,道理是一样的,都是提高快门速度,只是所有参数由相机来设置。还有一个小诀窍,就是不要把镜头拉得太近,而因改稍微广阔一点,这样我们得视野也就更宽,拍摄到得信息量就更多,当拿到照片后,可以采用裁切的方式把需要的内容保留下来,把周边的环境都扔掉,这样也能提高成功率。

      就这样,最基本的就讲完了,很简单,拿上你的相机,到阳台上联系一下拍摄楼下的汽车,就明白了。同时,我们可以试着使用各种角度来拍摄,甚至爬在地上拍(记得带几张废报纸)。最后,大家记住,上面所说的“曝光”和“对焦”要一起使用,不能单设一样,否者,,,,,,照片仍然是,,,花的。

网友:
都向财神学习,用DSLR,创作自由度将大为提高。

网友(2011-10-11):
这么好的摄影技术,难见。哈哈,我了解一二。

网友:
如此多的浏览量,如此少的回应。既然置顶也就不存在挖坟之说了哈。再顶一下。

网友(2012-03-06):
俺也来看看热闹,混个脸熟

网友(2012-11-10):
好不错的帖子啊

网友(2013-01-10):
玩的 就是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