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喷气涡轮成功了!!!!!!!!(有图)

楼主(2006-02-16):
我是一只老鲨鱼 !~~~ 游啊游!~~ 游到了这里

这个引擎是去年10月份做的了
多了就不说了这个是我耗时20天的心血
冲液化燃料 改进 到现在可以用 汽油混合燃料 制作实验 试车都相当成功
下面就是视频截图

下面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成功!

楼主:
呵呵 我的小工厂是不是有点乱哈??呵呵 我整个人都是乱来的 何况是我车间了
我周围的邻居都在闹我意见了呵呵。没有办法我喜欢弄这个东西即使说也得弄啊心血啊
以前开机成功以后我 接着改造了燃料供给方式 也成功的改造烧液体混合燃料。推力很大我的小车间的铁门都给吹开了 ~~!! 恐怖啊远处地上的地灰都掀起来了。开车时间超过10分钟

告诉大家 在这期间我用坏了两副 涡轮 第2副已经烧坏了“尸体”换了没有拿回来:)

所有一切耗资1000RMB

哦哦 对了我还有个脉冲的小引擎 这个是我喜欢的东东。
改天上图片
我可不是吹牛的爱好者哈 说句老实话玩这个 简直是在烧钱!~~~~
没有一定经济能力和 车间场地的,就别考虑了。

网友:
laozi520兄你好.你的涡喷是用增压器造的吧.我也做了一个.但问题是那个增压器润滑系统需要一个机油泵.我找了好久到找不到合适的机油泵.增压器润滑系统需要0.4MPa压力(4公斤).不知道你用什么泵那里可以找到呢?还有那个燃料泵你是用什么泵的?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哈哈!~~~~这个简单了  按照下面的自己去找吧!  你一定成的!

1 夏利车的 机油泵 38。
2 摩托车小链 20
3 大扭巨电机 50
4 链盘到废车场找的免费
机油盒子自己焊的

楼主:
电机电源我是接在我的YAMAHA  摩托上的哈

我的样子是不是很邋遢??

网友:
laozi520兄你好.我有些不明白.夏利车的机油泵 38。这个38.是什么意思.还有摩托车小链20.大扭巨电机50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呢?摩托车小链有什么用.用在那里.燃料泵呢用什么泵.你能否上传几张你的机油泵照片讲详细一点谢谢!!!!!!!!!

楼主:
价格!~~~!!!!  38圆

网友:
大侠清讲一下液化气使用有没有特别要求?

网友:
诚心请教版主你的机油泵是怎样造的...........

楼主:
..........这个 机油泵已经装入盒子  而盒子已经焊死了。 反正吸油口朝下泵轴向上 上面带个大链盘 就可以了
其他的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安装  装好后只要你的电机能带的动就行,还有就是你最好使用清一点的机油要不然泵不动哦 最好装上滤清器和散热器  我装了的哦 不过这个视频里面 看不见:)

你问的燃料泵啊!~
我很直接的告诉你 只要你舍得钱直接去配件市场买个新的桑踏纳 的汽油泵就行了 想和我QQ 聊的加46760711

楼主:
液化气嘛 天气冷很了最好拿个大盆子把它泡在水里面  或者用力摇摇然后方倒在地上 其他的就是这样
不过我的引擎是直接用汽油启动的(改造后的引擎哈不是这个 该出来的和 SKY12345 你的外部造型一样的
不过我的要扎实点哦。 用汽油的时候小心点哦 。它燃烧后的力量回震撼你的心理的。小心小心哦!
电动汽油泵 90 元一个高压油管10元一米要用专用高压管哈 要不然一般的油管会象气球一样涨的鼓起哦嘿嘿

楼主:
油料喷射头最好自己精心做一个。我作失败了N多个了
5555555555555 现在我都没有怎么动我的 涡轮了。因为国产质量和转速底 柴油机的 废气涡轮转速要比汽油机的涡轮转速要底20~30万转 柴油的只有10万转左右。
我现在发现国产涡轮 根本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不信的话以后你们使用了液体燃料后你们会发现的
我的机油是使用摩托车的机油

我是成都的要是有成都的涡友就 来我这里大家来交流下提点宝贵意见 QQ 46760711

网友:
大侠慢走,我是说烧液化气的话用不用减压阀?直接用管接到阀门上吗?

楼主:
不 用!~~~~~直接接上OK  你看我上面的图有减压阀嘛?只是接了个小球法 :) 如果有了哪个玩意那出来的气体压力就不够这样一来就回烧 涡轮 涡轮直接报废  请记住 参与燃烧的气体 或者其他的燃料 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行这样动能才大!!!火小了要烧坏你的机器

网友:
我的QQ坏了上不了网.你个机油泵是否也是用夏利的.桑踏纳的汽油泵要多少钱?你所讲的电动汽油泵90元一个.是否就是桑踏纳的.

网友:
我的结构和你的不一样,参考国外网站液化气出气口好像在压气轮的前端。我不敢试车,害怕回火把压气轮烧坏(我的前端装了点火线圈)。请指点一下把液化气喷嘴放在涡轮的进气口可不可以?另外,液压润滑系统的压力始终不变吗?压力多大?谢谢打侠!

楼主:
用的地方多了 你想的到的就可以做到 比如发电机  小型车

楼主:
关于回火的事你可以放心。。冲不坏你的压气轮的 你只要保护好自己的眉毛就是了 其他的就放心去做

网友:
laozi520兄怎么不回答我问题呢?

你个机油泵是否也是用夏利的.桑踏纳的汽油泵要多少钱?你所讲的电动汽油泵90元一个.是否就是桑踏纳的.

网友A:
谢谢大侠回帖。照片看到你的点火电弧很长。我想问一下用车用大火帽接到普通打火机上能不能点着火?

网友:
这种样子做成涡轴也许用更好玩用处更大

网友:
ding

挖靠靠!巨强!不顶对不住人家.不过太危险了,这东西.

网友:
哪儿不安全?

网友:
大侠,不知道你的涡轮是自己做的还是你直接用的增压器的废气涡轮啊?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侠回帖。照片看到你的点火电弧很长。我想问一下用车用大火帽接到普通打火机上能不能点着火?

你去电器维修店买一个热水器电子打火器就的了

楼主:
我的点火器是专业的脉冲共磁 点火器
220输入
10000V、输出
等于大于3焦

网友:
请问楼主的点火器需要连续点火吗?!还是启动后就不用再点了?!

网友A:
用打火机连接花赛就可以了。简单。

网友:
老弟!你这个太重,上不了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打火机连接花赛就可以了。简单。

火弱,点不着!我试了.

楼主:
启动后就不需要了!~~ :)
又不是汽车 工作一次点一次火
我是想装在卡丁车上推着跑

楼主:
我的点火器!~~~~~~~~~~~

这下大家知道我的点火器是什么样的了吧

网友:
涡喷,能点着。我试了。你把火化放电端磨尖再把距离调小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