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t板的最佳粘接胶?快、牢?

楼主(2006-02-16):
(无正文)

网友A:
两张板大面积粘接用双面胶,边角用热溶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张板大面积粘接用双面胶,边角用热溶胶。

这样太重。
苯板专用胶很好用。还便宜。并不产生苯。
有直角连接的地方,因粘接面积小,可以用热熔胶加强

网友B:
我都是用502的 不知道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502的 不知道行不!

不行,会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