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小拉玛主旋翼平衡锤夹(图)

楼主(2006-02-16):
制作步骤:
1.先找一个废牙刷,把儿稍微粗点儿,(如果准备搞在用的,千万别用老婆的牙刷
2.用钢锯在牙刷把的适当位置一周锯下一道深槽儿
3.然后用壁纸刀修成上粗下细的一段,粗端直径是0.7厘米,细端是0.5厘米(注:尺寸数字比较精确:用老婆量布的米尺,加放大镜获得的数字。要下点功夫哦,别一边看论坛一边干,容易割手)
4.上边粗的一段长留0.8厘米左右,在中间用刚锯锯出宽0.35厘米深0.5的槽,并在两个夹上烫两个直径0.4的同心孔。
5.下边细的留下0.4厘米长。
6.然后把断了平衡夹的主旋翼上端锯去,留下桨夹上0.3厘米长(坏的主旋翼如果扔了,花300毛买回新的锯哦)
7.找一只废的天线,如果没有,用飞机发射机天线,总有一段直径是0.5厘米多一点正好可以衔接,注意调好角度,然后点上502胶水。
8.安装试飞....

   正在得意老婆突然给我一个耳光:谁让你把我的牙刷给锯啦?....一片金星
.....满地找眼镜(结束)

网友:
这个年代N人就是多啊,我也试了,就是拿到牙刷棒就不知道怎么下手,呵呵!

网友:
突然想起来了,论坛里有位前辈叫cyq的,他做的那些升级件看上去很不错的,全金属的哦,不知道能不请他帮忙做几个拉马的主旋转翼头呢?管他,先问下他,如果可以做的话,价钱也不贵有人要吗?

网友:
为什么我也DIY了一个这平行头!起飞后就无规则的飞好像不受控制一样的!出现打浆!还又上浆出现双浆的情况!

网友A:
我的也坏了

一不小心侧翻,这东西就坏了。看来这东西坏得人不少。厂家要考虑改进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不小心侧翻,这东西就坏了。看来这东西坏得人不少。厂家要考虑改进哦!

我的昨天也摔了。。。。哎。摔完我就糊涂了,那个平衡杆上的夹子是只有一个的,还是一边又有一个啊

楼主:
要注意顶部距桨的高度,长了可能就打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昨天也摔了。。。。哎。摔完我就糊涂了,那个平衡杆上的夹子是只有一个的,还是一边又有一个啊

只有一个,我第一次摔,以为有两个,其实只有一个,哈哈!!

楼主:
又有新办法

自制的总不如原装的稳定,但是原装的夹子非常爱断,最近又有新办法,用结实的线把夹子下部绕上几匝然后点502胶加强,如果断了先用502粘上,然后再加强。

网友(2006-03-18):
不错的创意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我也自制了一个这样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LAMA2一飞起来就不受控制!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另外我还用纤维板做了也个脚架!不知道会不会跟脚架过重有关!又或者电池的重心变了有关!

楼主:
自制的旋翼头精度很很重要,不好控制和它有关.脚架或者电池重了,飞不起来才对.

网友:
大哥你的lama挺残的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用尼龙材料.

我也做了一个,用尼龙材料.

网友(2008-12-16):
总掉,是因为夹口上端宽松了。用手按,一松开,又恢复原样了。这样的力学结构,适合往外掰,容易,往里缩难,,,在夹口没有坏之前,你可以用一个强力架子,夹注上面的头,,,要尽量靠上哦,,,不要夹注拉杆头和平衡锤中间两侧的黑球,,,力量全在夹口上端。一定要夹上12个小时以上,越长越好。这样就有效果了。如果想加速这个过程,可以用吹热风机,,适当的吹一吹,一定要温柔哦。别吹大劲了。。。。补充:一定不要封死。。。平衡锤脱飞是为了保护机器,保护浆。。当然,在一定高度。10几米高度脱飞,无疑是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