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能说说CDC6.0B充电器怎么样吗?

楼主(2006-02-16):
小弟想求教谢谢了

网友A:
在专业比赛的角度看来CDC6.0是个鸡肋,在业余玩家角度来说还算得上是有款功能齐全的充电器。性价比远比不上2006智能充电器,拿来比赛充出的电池又没有专业车用充出来的暴,我个人认为CDC6.0只能算个中庸之辈。

网友B:
我想知道充出来的电池爆不爆是由充电器的什么性能来决定的?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但效果就摆在那里~~~~不同就是不同~

楼主:
那一般充接收控和 启动台的电池够了吗???

网友C:
象你这样用的话根本没必要用CDC6.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