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啊

楼主(2006-02-17):
我买了个好盈的25A电直专用电条,说明书说用亚托的420LF必须设置高进角,可我的是亚托的400LF 要怎么设置啊

楼主:
没一个知道的啊

网友:
我用过420和430,400得没有用过,应该和420一样的吧。

网友:
不懂,帮你顶

楼主:
谢谢  楼上的两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个好盈的25A电直专用电条,说明书说用亚托的420LF必须设置高进角,可我的是亚托的400LF 要怎么设置啊

进角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你各个进角都试一下吧,看那种进角的效果最理想!一般来说,低进角要比高进角效率高,但高进角要比低进角功率大!

网友:
400用中进角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个位  我明白了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个位  我明白了  呵呵

我原来飞 亚拓400S 用的是 低进角,用我们这颗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飞 亚拓400S 用的是 低进角,用我们这颗电调。

等的就是你  呵呵    最有说服力了

网友:
赞同。亚拓400是低KV值的,应该用低进角的。

网友:
2500kv要用低进角啊。

楼主:
400lF是2800KV的  确定是低进角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