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抖得很厉害

楼主(2006-02-17):
尾巴抖得很厉害,特别在打舵的时候,请问各位老鸟怎么调,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如果是左右摆动,降低陀螺仪感度试试看,或者查查尾变距的传动是否灵活

网友:
降低感度,延长延时

网友:
俺现在在练模拟器,好像也是这样啊,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左右摆动,降低陀螺仪感度试试看,或者查查尾变距的传动是否灵活

全试过了,稍微好一点,可还是有左右晃动,特别是在打尾舵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试过了,稍微好一点,可还是有左右晃动,特别是在打尾舵的时候。

你的如果是401,把延迟打到最大试试看。

网友:
楼主,你是用什么舵机做尾舵的.有可能是舵机的速度不够快,也有可能是尾旋夹,机构太紧,还要检查一下两只尾桨是否松紧一至.

楼主:
我用的是4个HS56和401

网友B:
建议:以后提问题时,建议大家把自己的配置先列明,这样便于会诊。

网友C:
可能尾舵总成太紧了,如果把尾舵连杆塞进垂直尾翼下的固定座会更严重,尝试脱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以后提问题时,建议大家把自己的配置先列明,这样便于会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尾舵总成太紧了,如果把尾舵连杆塞进垂直尾翼下的固定座会更严重,尝试脱出来!

我们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都是这么干的。

我那架塞进去以后简直是无法锁尾,,,,所以也是一样挂外面,锁的稳卵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那架塞进去以后简直是无法锁尾,,,,所以也是一样挂外面,锁的稳卵死

我现在把他放到外面简直像两架机子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们都是这么干的。

我倒不是这样做,你试想想,那条碳纤推杆那么长,如果中间没有一点支撑,在尾舵发力且幅度大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在瞬间弯曲,这样就等于打尾舵时发生延时了.
    解决办法还有一种,就是我一直在用的.就是把"U"型圈下的那个用于扣稳尾舵拉杆的那个扣子的直径用亚拓原配的"十"字螺丝刀(大的)磨大一点点.刚做到拉杆能在其中灵活伸缩就可以了.我从刚入手450到现在都是这样用的,并没有出现什么弊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倒不是这样做,你试想想,那条碳纤推杆那么长,如果中间没有一点支撑,在尾舵发力且幅度大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在瞬间弯曲,这样就等于打尾舵时发生延时了.
    解决办法还有一种,就是我一直在用的.就是把"U&qu ...

首先我支持原创,然后,从菜鸟到一般高手再到超级高手,极其多的人把它从屁股拆出来,没听见有什么不良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