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同好能告知 36# 上Kill的B2040 悬停电流 过热

楼主(2006-02-17):
哪位同好能告知 36# 上Kill的B2040(紫色带横向散热片) 悬停电流大约是多少?连续十分钟电机会过热吗?

网友:
什麼kv值..?

网友:
如果传动顺畅的话不会过热

网友:
一个悬停下来,80度..正常.....

网友:
那可能槳角太大了...
kill3200 上10t 飛15分鐘沒出過事

网友A:
2040飞36#功率不太够,厂家的这种设计有点牵强,最好换成外径22mm的内转,或28MM的外转子。
内转不要用28MM的太重了,影响性能。
如果不换电机,可以减小齿轮或调小螺距,2040电机飞悬停之类的还行,但就算烧不坏电机,也非常烫手。
36#的悬停电流应该在7-8A左右,2040长时间工作在这个电流下,肯定很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40飞36#功率不太够,厂家的这种设计有点牵强,最好换成外径22mm的内转,或28MM的外转子。
内转不要用28MM的太重了,影响性能。
如果不换电机,可以减小齿轮或调小螺距,2040电机飞悬停之类的 ...

同感

网友:
不该太热

楼主:
谢谢,回复的兄弟。我减了一度的桨角,但效果不太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