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问题

楼主(2006-02-17):
各位前辈!我刚买了450XL,配的是FUTABA GY240陀螺仪,目前还没飞起来。不过看了好帖子后,感觉GY240陀螺仪并不是很好,是单感度的。和NEC GY400比怎么样?

网友:
nec陀螺仪是好像国产的  和240更是没发比

网友:
240陀螺仪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只是不能在遥控上进行感度调节,根据飞行时的状况用改锥在陀螺仪的本体上进行调整,一般也就调个2-3回就成了,并不是很麻烦的事。

楼主:
NEC的400是双感度的。也没有FUTABA GY240的好啊?那如果玩3D的话,240能行吗?

网友:
所谓双感度、单感度4楼已经所的很清楚了,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调节陀螺的感度(灵敏度)的一种功能,它与陀螺的性能无关。GY240是个普及型的陀螺,以有尾锁功能,且调整方便,飞3D应该没问题。

网友:
400以前我也想买,但朋友们说做工差,国内小厂加工。
所以还是401,调整方便,省心。
240也是很不错的。飞电直足够。

网友:
据老外的大论坛上的讨论,不用数码舵机时,240和401性能是一样的!但5IMX论坛的讨论说204比401慢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调试问题,我目前用240没感觉有多慢,没用过401不好说话!240应付一般的3D没什么问题,你到ALIGN论坛上爬爬帖,第一届电直赛冠军飞的那支录象据说就是240,飞到那程度我觉得也差不多了!不过话又说回来,钱多的话买好设备肯定会好飞很多!
    单不单感度对很多人一点都不重要,包括我,感度从来就没变过,就一直用飞3D的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我刚买了450XL,配的是FUTABA GY240陀螺仪,目前还没飞起来。不过看了好帖子后,感觉GY240陀螺仪并不是很好,是单感度的。和NEC GY400比怎么样?

别追求太高的硬件,操作技术是主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追求太高的硬件,操作技术是主要的!

够用就行

网友:
既然买了240就先飞吧,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只要相对自己现时的水平,够飞就可以了.日后技术提高后,设备的要求也就会相对地提高.

网友:
是啊,没有数码舵机,401和240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够用就行

完全同意,在银子不够的情况下,玩模型不要一味的追求高配置。你在选设备时要清楚地了解你现在的水平,和以后到底想飞什么,然后在选设备。一般的航线和基本的3D 240已经可以了。不然买了好设备,在手里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也是浪费。

网友:
搞清楚,就好选择了。

楼主:
谢谢了!我明白了,好好苦练是最基本的!

网友:
乐和乐和得了!

引用 网友B:

够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