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马配件问题

楼主(2006-02-17):
晕,大家买的浆多少一包啊?一包有几只啊?好象看到有个哥们买的才30元一包,6只的哦,是哪位主动交代一下,呵呵!

楼主:
忘了向版主说明了,只是问下模友,不是交易贴,希望不要转,呵呵,知识记不清楚是谁了,所以发贴找下!

网友A:
我买的是35元一包,上桨和下桨各三支,总共6支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35元一包,上桨和下桨各三支,总共6支桨.

帮忙问下主旋转翼头多少一根?谢谢!
对了,顺便说下,要是有金属的主旋转翼头会有人要吗?前辈回复我了,看来有点希望!但是还不知道多少一根!

网友:
lama2 的配件价格可以登陆:http://www.xjmodels.com/sc/store/list.asp?id=4420&Page=2

楼主:
一直没有消息,还以为你还没有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问下主旋转翼头多少一根?谢谢!
对了,顺便说下,要是有金属的主旋转翼头会有人要吗?前辈回复我了,看来有点希望!但是还不知道多少一根!

我回复过了,我在深圳买的是主旋转翼头25元。大桨是30一包,一般是全部
A桨或B桨。在深圳机尾是30。不过外地的朋友加上运费可就贵了
5楼的%……%※×……,不过商家都要赚钱%…………※×……×

楼主:
我问下噶,问过了可以做成金属的旋转翼头,不过要提供个样件或是图纸才好做啊,价钱没有说,一般应该很便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啊?
还有哪位可以提供个样件啊?我最近米太紧了,不然我买一个寄过去!呵呵!

网友:
其实我觉得它原配的主旋翼头都质量还过得去,我的机机猛撞天花板超过五次,撞吊灯二次,撞墙和家具无数次,AB桨共换了八片,尾巴和脚架都摔断过,但两个旋翼头和旋转夹头等均完好无损!不过要提醒一下的是,如果撞过天花板的话要检查一下倾斜外盘下面的轴承固定套,它很容易撞松,使大齿轮与电机齿轮之间有松动,我因此原因已磨平了一个B轴的大齿轮了,大家要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