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400用亚托的325大桨后变得和亚托450XL一样的稳!

楼主(2006-02-17):
黑鹰400用亚托450XL的325大桨后变得和亚托450XL一样的稳!我有一架亚托450XL和黑鹰400,都是皮带版的,亚托450XL飞得很稳,但黑鹰400老是在空中晃悠,前几天亚托450XL升级了碳纤大桨,亚托450XL自带的纤维桨没用了,我试着将它装在黑鹰400上,结果飞起来后与亚托450XL飞得一样的稳.就是有一点小问题:亚托450XL的尾管比黑鹰400的尾管长一点,只能将尾桨与大桨错开一定的角度,使尾桨与大桨在任何角度都不会相碰.经过这样改装的黑鹰400在性能上与亚托450XL几乎一致.而且油门只要有35%就能飞起来了.以前用木桨飞行出现的奇怪问题也不见了.有兴趣的模友不妨试一下.

网友:
怎么好像看过啊

网友:
试了下,效果还可以。

亚托450XL/SE也是3D机,但飞得比市面上的电直大多都要稳,且3D性能卓越,我认为亚托450XL/SE悬停稳定、3D飞行时极为灵活可能与它的大桨比较长(黑鹰为635MM、亚托为700MM),而最外圈的线速度是最高的、同时升力也是最大的,大桨长有几大好处,一是升力面积大,比较省电(所需油门小)。二是惯性强,飞机悬停稳定性好(所以真直升机的自稳定性远高于模型直升机),三是可操纵的舵面作用力,飞机在飞3D时比较灵活,以上几个优点再加上一套强有力的无刷电机和无刷电调就成就了亚托的悬停稳定、3D飞行时极为灵活的优异性能。但我认为黑鹰在设计上也是极为优异的,只是因为自重较轻,所配动力较小,大桨较短,升力较小。但我认为黑鹰的机身设计与亚托相比具有结构较简单、中间传动环节较少,功率损耗较小。我没有改无刷电机和无刷电调,仅换了亚托的大桨,飞行时的效果确实没有了黑鹰飞行时摇摇晃晃、飞行时老是自转,在油门上升时,就是尾舵给右舵打到头也无法使它不自转问题也没有了。亚托的RCE—500陀螺也能正常锁定了,基本能达到GY401的感觉了。用了亚托的大桨,黑鹰的大桨所需的转速大大的降低了,带来的自旋扭矩也大大也减小了,我想这可能是RCE—500陀螺正常锁定的原因吧!而且与我设想的一致,大桨转速大大的降低后,似乎电池的续航时间也延长了。不知有朋友也试过吗?可以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
怎么才能错开个角度呢

网友A:
我的黑鹰用亚托295的ABS桨却老自转,锁不了尾,换回木桨就很好,是240陀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黑鹰用亚托295的ABS桨却老自转,锁不了尾,换回木桨就很好,是240陀螺

我也这样。楼主是用什么办法实现的。不会是吹出来的吧。

楼主:
不会啊!我用的好好的。

我用黑鹰飞亚托的桨不错啊!前两天在家中飞亚托时,亚托飞325碳纤维桨时,飞机摇晃的很利害,最后终于打到家具后,桨裂了,后来换上了325原装的纤维桨后,比黑鹰好像更稳一些,我认为这可能与亚托比黑鹰要重一点有关系,但亚托的纤维桨是功不可没的,首先你们可以发现大桨里是有一根配重钢丝的,当它高速旋转时的惯性动量很大,远远比那些木桨要强得多,其次因为它是纤维桨,所以它可以做得很薄,它的空气阻力要比木桨要小很多,所以用它飞400、450级的电直是比较有利的,直升机的机械结构是比较重要的,但它的大桨重要性有可能会超过它的机械结构,这就好比是固定翼飞机,它的翼型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它飞行性能,对于直升机来说,大桨越薄可能大桨的效率会更高。因为它是高速旋转的。

网友:
要稳,很简单,平衡翼片上拧个5G重的螺丝,稳到你打舵都不动

网友(2006-03-19):
个人还是觉得直接上450SE好

网友(2006-05-18):
引用 网友A:
我的黑鹰用亚托295的ABS桨却老自转,锁不了尾,换回木桨就很好,是240陀螺

可能是主旋翼扭力過大所造成尾旋翼抵銷扭力不足! 不過..亞拓ABS 槳好像太重了點電流會很大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