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的新浆!!!

楼主(2006-02-17):
请看一下我的新浆,我想知道怎么抛光,请问谁能告诉我吗?也看一下我的无刷KV3300和这个浆配不??谢谢啦!!!

楼主:
对了,浆是X637的,照片没拍清楚!!!

网友:
想抛光的話先用400以下的水沙打平~再用600的砂紙把深紋打沒~再用1000的沙紙粘肥皂加水抛光~

网友A:
去买2000号的砂布加机油。。可以抛光。。。。。。要有抛光膏那根好。。。。。。
也可以用牙膏。。。黑人。。比较好。。。。呵呵

网友B:
配不配这个问题就不好说,要看你用什么船形了,如果你的是虾的话,这桨可能会小了。如果是cat 或做全浸用的话,应该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去买2000号的砂布加机油。。可以抛光。。。。。。要有抛光膏那根好。。。。。。
也可以用牙膏。。。黑人。。比较好。。。。呵呵

這個槳好像直接用那麽細的沙紙無法抛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槳好像直接用那麽細的沙紙無法抛光~

要是有抛光膏就用抛光膏了哦。。没有的话。我说的方法没有错。。呵呵我自己都搞过的。。
黑人牙膏。。主要是静态模型抛光。。的。。。抛光浆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配不配这个问题就不好说,要看你用什么船形了,如果你的是虾的话,这桨可能会小了。如果是cat 或做全浸用的话,应该合适。

看形状应该是半浸的.电机是华迈的380吧.桨在哪买的啊?花了你多少米啊?我也想整个玩玩.

网友:
专业模型那有卖。

网友:
电机应该是540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形状应该是半浸的.电机是华迈的380吧.桨在哪买的啊?花了你多少米啊?我也想整个玩玩.

是540的,B36-50-04 KV:3300,第一次用无刷,感觉声音好小,接12V,根本不想3万多转的声音!!!!!,而且空载发热较快

网友:
无刷的声音是比较小。空载有些发热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