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尾电机可真难拆!

楼主(2006-02-17):
我的ESKY四通电直的尾电机不转了,想拆开看看,可是费了半天劲就是拆不开,这个电机的外壳可真硬!

网友:
拆开也没有用。。一定是碳刷坏了。。换一个新电机吧。。

网友:
用金刚锉试试,把铆压点锉掉,就好打开了

楼主:
打开了,里面的电刷磨没了,做了一个电刷装上了,用电池一试,嘿!转了!

网友A:
换掉吧,新的也是6块钱,找北京的刘威龙,主电机我也换成了可以换碳刷的370电机。

楼主(2006-03-20):
引用 网友A:
换掉吧,新的也是6块钱,找北京的刘威龙,主电机我也换成了可以换碳刷的370电机。

他的电机带齿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电机带齿轮吗?

带的,只是齿轮模数不同,小,还是用原来的齿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