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翼电子设备的驼机接线

楼主(2006-02-17):
如果两只驼机同接在一个通道上,怎么控制转向?
如果分开两个通道,飞的时候就不是要两个通道一起控制?

请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两只驼机同接在一个通道上,怎么控制转向?
如果分开两个通道,飞的时候就不是要两个通道一起控制?

请高手解答

同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两只驼机同接在一个通道上,怎么控制转向?
如果分开两个通道,飞的时候就不是要两个通道一起控制?

请高手解答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要加混控器

网友:
两个舵机接在同一通道上,只有在飞固定翼飞机时通过Y字线来实现副翼的差动。在飞翼的操控上要么用设备的连动功能实现混控,要么使用廉价的混控器配合低通设备完成混控功能。使用混控器时,是用设备的1,2通道,当拉升降舵时拉杆两片舵面同时向上翘完成升的动作,反之是降的动作。打副翼时向左打舵左舵面向上右舵面向下完成左转,反之完成右转。高通设备直接选择V尾模式即可。

网友:
加混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