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再飞小电直
a

楼主(2006-02-17):
今天又开飞我的丘比特了,外面的雨大,所以就在家里飞,调试了一阵子,终于稳定了,慢慢的推起油门,机器又台起来了
然后聚精会神的看,那样子被我妈妈看到了,真叫傻比一个,不过飞机就在我的控制之下,心理很重要,不能慌,尾巴对着我上上下下
那悬浮的感觉真叫兴奋,想来个侧身悬停,尾吧转过来了,紧张起来,毕竟还是头一次 哈哈,飞机晃的厉害,立刻迫降,接着再飞还是侧身
油门轻轻一推,机机又起来了,这次很小心的飞,开始听话起来,哈哈还是XTR的练习管用了,听别人说要停稳,非得好机机,我看不,还得有技术
来了四个起降,没碰到什么,继续飞第五个起降 开始了,按照XTR的方法推起油门,机机上,适应了,机机听话多了,就在眼前侧着身体,那
声音活象个运输直升机,哈哈,再飞高点,真是激动,不一会,尾巴开始不听话了,呵呵,没电了,下降,感觉不错,加起那个对尾共飞了六个
起降,下次挑战一次性多飞点时间。还是练习最主要吧,呵呵,初学者都来一起交流交流心得,哈哈

网友:
好,努力练习,注意控制高度和选择宽阔的场地。先不要急于练习其他科目,把对尾悬停先练好。

网友:
电池快没电的时候,尾巴就不好控制了,不太听话,自己乱动,我的ESKY就是这样。是不是都是这样?

网友:
楼主是CUPID-II的机器吗?我刚买了一个这个,平地联系正在进行中!就是飞机要离开地面的时候向左边平移的厉害,好怕怕,不知应该如何控制,是控制右建向右吗?

网友:
楼上的兄弟,根据我的经验油门推的速度越慢,左偏的倾向也越厉害!这是直升机的特点,只要打右副翼就可以了。

等方向感都熟练了,油门推的快一点,机子的左偏就很小了,只要小幅度打右副翼修正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模友解答,有时我还会飞机尾部向上翘起,感觉要翻掉,是左控制键向下压吗?

网友:
低头的话只要拉升降杆(左手)就可以了。

直升机在打左副翼的时候同时会伴随着有低头的倾向,打右副翼的时候同时会伴随着有台头的倾向!飞行速度越慢越明显,尤其是在接近地面悬停的时候。这个问题是陀螺效应引起的,这也是直升机的特点,只要同时适当推拉升降杆修正就可以了。

低头一般不会造什么太大的意外损坏,如果是抬头,尾巴就有可能打地造成较大的损坏,所以一般初学稍稍有些低头的倾向并不是坏事。

网友:
哦,有学到知识了,我是第一次飞,实在是什么也不懂,谢谢啦

网友:
祝贺,我的CUPIDII还在睡觉哪,遥控器不行啊

网友:
遥控器怎么了?你用模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