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接线问题

楼主(2006-02-17):
如果两只驼机同接在一个通道上,怎么控制转向?
如果分开两个通道,飞的时候就不是要两个通道一起控制?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你的发射机如果没有混控功能,就要外接一个混控咯
2舵机通过混控连接升降舵和副翼舵2个通道

网友B:
要去整个V尾混控器

网友C:
我还搞不懂什么叫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