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微风2005.请教些问题22号更新(找到了机翼制作的方法))最终完成。。

楼主(2006-02-17):
从飞行皮萨下载了图纸.打印好.在kt板上刻出各个部件.今天只完成了机身部分.发现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在粘接机身侧板与底板是怎么先固定住啊?因为机身有一定的弧度
用的是5mm的板子.作好后有多重?用370+1:5减速用1047可以带起来吗?
粘接用木工的白乳胶可以吗?机身侧加强片是在机身片的内侧吧?
涂胶的部位是否需要把kt表面的蒙皮撕掉?
明天做机翼部分.在提问吧.嘿嘿
估计在后面的制作中还有很多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
20号做的电热切割器.在30楼嘿嘿
22号;把飞行皮萨上的帖子完整的看了一遍
终于知道机翼怎么做了.都是不好好读贴的结果嘿嘿:
想做的也来看看吧:
机身: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 ... D%B72005&page=8
机翼: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 ... hlight=&page=12

完成:

网友:
楼主用的材料,370电机是飞不起来的,要用无刷才能飞的。

楼主:
机翼蒙皮用即时贴可以吗?

网友:
即时贴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有你有没有想过.即时贴会不会不太好粘?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卖KT板的商家.他们那一捆KT板.都会有一个底板.厚度大概是1MM.我春节做的一个飞机,就是用的那种.5MM的板子做翼肋,1MM蒙皮,这样子轻,强度不太够不要紧.你不是有即时贴?贴上去.即有加强作用,又有涂装做用,一举二得啊.呵呵
你的动力系统飞这机机肯定够呛.微风我也飞过.配个外转无刷比较好飞.
如果你因为某种原因一定要用有刷动力飞的话.就不要做这个机机.把这个机身按比例缩小点,这样子里面的多一层加强用的KT板就可以省了.机翼也适当改下,减轻点重量,就可以飞的很好了.反正你是练习机型,也不需要太大的推重比.
有刷动力猫哥玩的比较多.可以问问他.你甚至可以搜索下他的贴子.他有种用单层5MMKT板作机翼的做法.
我自己的要求比较简单.能飞.好飞就行.呵呵

网友:
还是无刷有把握

网友:
机身侧加强片是在机身片的内侧,KT板表面的蒙皮不用撕掉。
“在粘接机身侧板与底板是怎么先固定住啊?因为机身有一定的弧度”机身的弧度一粘就自动出来了,不用管。
我也做了一架,还没飞。

网友:
做得不好,也不知能不能飞起来,欢迎拍砖。

网友A:
再来一张。

网友B:
你的主翼是一体成型的吗?

你好我也在做微风2005 以完成机身!有空多联系!

楼主:
刚粘完机身.不知道白乳胶多少时间可以干....
机肋已经割好了.不太整齐.不知道怎么才能割的整齐一致.准备做个电热切割试试
准备了5毫米的碳杆.空心的,不知道摆机肋的时候怎么弄才能不变形.怎么蒙蒙皮啊.买了1毫米的吹塑纸.蒙好后是不是要用电吹风加热一下收缩啊....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粘完机身.不知道白乳胶多少时间可以干....
机肋已经割好了.不太整齐.不知道怎么才能割的整齐一致.准备做个电热切割试试
准备了5毫米的碳杆.空心的,不知道摆机肋的时候怎么弄才能不变形.怎么蒙蒙皮啊.买了1毫米 ...

切割器可以搜一下主题为“KT板切割器”的贴子。

楼主:
怎么蒙蒙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来一张。

你的机翼是没有后掠啊.我在飞行皮上下的图纸机翼是有后掠的
可以把你的机翼部分图纸发给我吗?
e:zhaofeng2002@vip.sina.com
qq:147264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在做微风2005 以完成机身!有空多联系!

主翼是KT翼肋,碳杆加强,桐木做的翼梁,吹塑纸蒙皮。一个晚上也上不了图,明天上图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机翼是没有后掠啊.我在飞行皮上下的图纸机翼是有后掠的
可以把你的机翼部分图纸发给我吗?
e:zhaofeng2002@vip.sina.com
qq:14726402

呵呵,没错,原图是后掠的。我看做着难度大,就改成矩形的了,翼展没变,翼形没变,翼弦用最大的那个。

楼主:
机翼制作失败.55555......
做成了s形还热缩的时候给吹破了.嘿嘿.下次小心些了
准备按 金刚捣碓 的机翼在做一副

楼主:
完成的机身部分.图装也完成了

这一块机身补强在什么地方啊.怎么找不到安装的位置?

垂尾
下面开始重新做机翼了.嘿嘿

楼主:
重新制作了机肋.改矩形机翼了.嘿嘿....

瞌睡死了.今天就到着把明天晚上继续.
翼梁怎么做啊.没有木材.用kt板可以吗?哪位有图纸让我看看啊

楼主:
刚躺下就想到办法了.嘿嘿....给看看行不行?

网友:
机身补强放在后盖板下面,底板上面,夹在两个机身补强的中间,用来防止机身侧板向中间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