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基础知识~~!

楼主(2006-02-18):
关于电机,看到有些成品或者高手DIY的电机,在两极都焊有二极管和电阻。

我不太明白这是为什么,我需要一些基础的资料,和焊接方法,具体作用。

而且有些电机居然有三根导线,搞不清楚了又。

还有长说的的什么370.380电机是什么意思。

希望高手解答,或者帮找些基础的文章,教学贴什么的。十分感谢!!

网友:
先在论坛里爬爬文,用一下论坛的搜索功能,能找到你想要找的文章的。

网友:
我简单说一下吧。
1.你说得这种电机是有刷型的,两极都焊有二极管和电阻???应该是电容吧,那是消除电机换向器与碳刷之间产生火花用的--减小对设备的干扰。如果是二极管,必须反向接,在电机断电(停车)的瞬间,分流电机产生的反电动势--保护电调。
2.三条导线的电机是无刷电机。
3.370、380还有280、540、550等等,这些都是指电机的级别(大小),如你是新兵我是列兵。这样解释清楚吗。

楼主:
十分感谢! 有你的帮助我回进步的更快,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有些电机居然有三根导线,搞不清楚了又。...

无刷电调都是三根线,这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
论坛里好多帖子,去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