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调整35号的螺距?

楼主(2006-02-18):
第6动控制斜盘升降的
舵机
行程只有45度,导致主叶片螺距范围很小,只有从-2度到2度。
华科尔的遥控又不知道如何调整此舵机的行程量。急啊。
把华科尔遥控上的发射晶体35.040,换到HITAC6动的遥控上,想通过HITAC(原35.150)来遥控机机又没反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华克尔的控行程量是上面2个小旋钮控制的,一个控制中间点,一个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