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换了晶体为何还不能遥控?

楼主(2006-02-18):
我一架小神廷35号,用的华科尔6动遥控,还有一架450XL,用HITEC6动遥控。
因为华科尔的6动遥控(35.040)不好用,想用HITEC6动
遥控器
(35.150)来遥控机机,就把华科尔上的发射晶体装到HITEC上,结果没一点反应。不知道为何?

网友A:
接收机晶体也换一下试试。

网友B:
晶体要配对的

网友C:
HITEC与JR兼容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晶体本来就配对的呀。
小神廷35号机本来就用35.040接受晶体,我把原来与它配对的35.040发射晶体换到HITEC上,只是想用HITEC遥控小神廷。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
没有用过hitec所以不知道。

网友E:
楼主,不行的!HITEC一定要用回它的晶体才行,它的晶体是专用的与其它的晶体不兼容!

网友A:
有些晶体上标称频率数值并非其固有频率,如发射晶体(TX)与接受晶体(RX)都标35.040MHz,但实际上它们的固有频率相差455KHz(中频)。

楼主:
那这样说的话,我必须把HITEC的接受晶体放到小神廷35号的接受机上,应该可以喽

网友F:
有时厂商的晶体不兼容

网友G:
会不会是HITEC要选F或JR模式?听说HITEC有模式选择的,还有可能就是华科尔发射的倍频和HITEC的不同?但最好还是发射和接收机都配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