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刚进门的EVO50,还没完全装好,先拿出来显显

楼主(2006-02-18):
机机是在飞科买的,,
配置如下:
是喜路宝史卡蒂50EVO;
全球50玻纤大桨;
OS50兰头;
芬汰50管;
FF-9H Super;
9252×1:桨矩
3001×3;
401+9254;
三洋3600的接收电

机机还没完全装好,还有些难点,等全部装好后再贴些飞行照,献丑了

网友:
不错。缺少副油箱!

网友A:
这飞机最好不要装副油箱。主油箱已经很大了。我原来装过,后来拆了。没有发现啥气泡影响。看楼主的东西都齐了,还缺啥呢?怎么还装不全啊?

楼主:
不是缺东西,一来最近工作忙,晚上应酬多,二来有些地方还不知道怎么装,想弄清楚了再装,免得装了还得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最好不要装副油箱。主油箱已经很大了。我原来装过,后来拆了。没有发现啥气泡影响。看楼主的东西都齐了,还缺啥呢?怎么还装不全啊?

这机机不需要装副油箱吗?我刚订了一个KS的副油箱,

网友B:
裝副油箱好點
雖然說油箱很大,主要看個人習慣,我是飛到沒油才回來...
如果不是就留下四份一油好回航了

還有,用的是什麼槳..看不明白..
要是白色那個有MMC字的大槳..=.=//  換芬記吧

网友B:
還有,加裝機身加硬柱5條,再加底版....
那evo就真真好硬了..
就算炸機也省回不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加裝機身加硬柱5條,再加底版....
那evo就真真好硬了..
就算炸機也省回不少錢

不懂,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裝副油箱好點
雖然說油箱很大,主要看個人習慣,我是飛到沒油才回來...
如果不是就留下四份一油好回航了

還有,用的是什麼槳..看不明白..
要是白色那個有MMC字的大槳..=.=//  換芬記吧

浆是在飞科买的,是香港全球产的全对称600mm玻纤桨,上面没有mmc字样,我是用来练习,等飞好了再换碳纤桨,这样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浆是在飞科买的,是香港全球产的全对称600mm玻纤桨,上面没有mmc字样,我是用来练习,等飞好了再换碳纤桨,这样行吗

沒什麼,只是香港有種白槳是很平價的,但質量很差,平衡/重量都十分不對.新手來說十分麻煩
只要不是那種就沒問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懂,能说详细点吗

Sedacu EVO沒什麼不好
比較差的部份是這這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dacu EVO沒什麼不好
比較差的部份是這這地方

您机机底板上的黄线是干什么的啊,
如何才能将风扇拧紧再发动机轴上啊

网友C:
还不是金属十字盘,也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是金属十字盘,也太……

“金属十字盘”什么意思

网友B:
喔..你沒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喔..你沒有嗎

网友:
沒問題,等我找好資料一次上轉

网友B:
樓上很長細喔..

不過想問問副油箱使發動機吸油有問題嗎??為什麼會過熱?
我用新的FUNTEN管,上了ENYA #4火咀沒事,之前在冷天有咳嗽,夏天沒有
我用top15% , 有時候會用 comso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上很長細喔..

不過想問問副油箱使發動機吸油有問題嗎??為什麼會過熱?
我用新的FUNTEN管,上了ENYA #4火咀沒事,之前在冷天有咳嗽,夏天沒有
我用top15% , 有時候會用 comso30%

去年番愉F3C赛的时候同萝卜头(OS的人)和HIROBO的机械手聊天,就是OS50发动机容易咳嗽的问题聊了一通。OS的人讲宜家的OS发动机设计,需要的回压不需要耿高(够就的了,不需要更高的回压),装左附油缸会改变回压压力尤其是将近主油缸没有的时候压力偏高更明显。而且宜家的发动机要求燃烧的燃料比以前高了,宜家的直升机发动机化油器的口径比以前大很多,化油器的口径大会提高发动机的转数响应速度,但是因为不是像YS使用恒压供油,会出现低速到中速时化油器汽化不好和供油不稳定。

网友:
金属十字盘

不反飞,没副油箱也行.但最好换成金属十字盘.操控性截然不同.最好别
用雷达行的桨,分记的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启动头内六角螺丝一定要上螺丝胶(但不要多),经常飞掉。3600MA的电池就装在电池盒里面(再找汽车四轮平衡铅块,10克……20克粘在尾波箱把重心配平),桨就别用雷达行的50桨了(每副桨单边差2°-3°难伺候)用会 ...

谢谢阿四大大的指点,我市菜鸟,以后免不了还要麻烦大大,在这先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