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装的FMS为什么不能玩直升机啊?

楼主(2006-02-18):
俺是新新新新手,买了架雷鸟三,不敢真飞,先练练
模拟器
,由于暂没找到G2,用随机带的FMS先练练。
都设置好了,但就是用
遥控器
无法控制直升机,选模型里的固定翼都可以用遥控器控制,唯独就是选了直升机怎么调都没有反应,这是咋回事呢???
老大们快帮帮忙啊。。。。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了,飞直升机要把游戏杆映射的“尾翼、微动、斜翼、翻滚”等几个设置好,不太好弄,你多试验就能搞定。你原先肯定只设置了上面4个吧。

网友A:
见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id1342230

网友B:
油门与斜翼,副翼与翻滚,升降舵与微动,方向舵与尾翼用相同的数字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