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怪的KV值定义

楼主(2006-02-18):
敝人玩电直有半年左右,电直专用的无刷马达只用过两颗,但是觉得航模用的马达只定义KV值有点奇怪,感觉不足描述马达与螺旋桨的操作状态。

由定义:KV是每一单位电压的转速值,因此这不是专门讲直流马达的无载转速吗?

但是影响马达的因素很多,不是还有无载电流与启动扭力、启动电流等特性参数吗?这样一个完整马达操作曲线就出来了,可是我似乎很少看见航模爱好者讲其它的马达参数耶??

举例来说,相同无载转速的马达,如果一个用铁氧体作磁石,另一个用Nd-Fe-B作磁石,在相同的螺距下,那一定是后者的转速较高,因为前者的转速常数较小,遇到较大的负载,它就只好降低转速了。因此后者提供的升力也较好。

PS: 敝人是风扇的设计师(呵呵…和直升机的原理很像,只是我们爱讲风压风量,航模专说升力扭力),大家多多讨论这方面的知识与实作

网友:
有道理。KV值只是无刷电机众多参数的一个,空谈KV值不能说明电机的级别、功率等,只能计算出该电机的最高转速。如果你想买一个灯泡,五金店里只标有6V、12V、220V,那你怎么买哪?

网友:
没错!楼主帮大家普及一下吧!电机哪些数据是关键数据,该如何识别和测量。同好们都了解了,商家也会把这些数据给公开的,否则他们就会蒙一个是一个!

网友:
电机主要参数有KV值,定子尺寸,工作电压范围,空载电流,工作电流,极限电流,轴径等
有经验的可以根据KV值,定子尺寸就可以推断出该电机的基本性能

楼主:
不知道图有无出来

传一下从小日本的马达特性数据,原始地址是这个,无论有刷无刷,或步进马达,磁滞马达,感应马达,想了解马达的工作点就必须这样一张图表,去分析马达的工况:
http://www.mabuchi-motor.co.jp/c ... i?CAT_ID=ff_n20papn
基本上,马达的工况是根据T-N,T-I,T-η来决定的,以直流有刷马达来说,无载转速最高,当马达的负载扭力逐渐增加时,马达的转速会开始下降,直到没有转速时,马达的输出扭力是最大的,相同的作法也可以量出马达的电流对扭力的变化,以及”效率对扭力”和”功率对扭力”…等等。

之后参照螺旋桨的”扭力对转速”的曲线,就可以判定马达的工况了,手法和判断二极管,三极管的工况图解是一样的,详细内容因为较多,小弟后续整理后再补齐与同好讨论分享。

(PS:气死人了,晚上才和女友为了坐公交车或坐的士就在街上吵了半天,清晨睡不着,发发帖舒缓心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PS:气死人了,晚上才和女友为了坐公交车或坐的士就在街上吵了半天,清晨睡不着,发发帖舒缓心情)  ...

同情!

楼主:
感谢安慰呀,莫非这是所谓女友No控的的现象,赔罪后,状况又逐渐改善,凄凄惨惨啊,直机No控时,冷静后的第一个念头,也是怀疑我自己哪里弄错了…….总之,又有动力贴图了……

还是用直流无刷马达作范例,特性的量法是在马达前面加装滑轮,两端用张力计测绳张力,作用在马达上的负载扭力是(T1-T2)*(滑轮半径),拉紧绳子时,马达转速会逐渐下降,此时马达的电流会上升,因此记录扭力﹑转速﹑电流等三项数据,马达的特性曲线就出来了。

之后,马达的输出功率就是T*ω,也就是扭力*转速,他是一个对称的二次曲线,而马达的马达效率就是(T*ω)/(V*I),他是一个前倾的曲线。

每一个马达在同一个操作电压下,其实只有一条特性曲线(不见得是直线),对直流无刷马达来说,不同电压下,其T-N曲线会平移,所以这也是我怀疑航模的马达KV值的定义是 转速/电压 的原因。

以上是简单的量法,先写到这里了…明后天再整理与大家分享

网友A:
好帖,这样的具体曲线有很重要的意义,我本人特别关心的是效率-功率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帖,这样的具体曲线有很重要的意义,我本人特别关心的是效率-功率关系

效率与功率是一个几何成反比的关系,在模型中的动力,很少会去追求最大效力,因为这时的功率大少,一股用在最大功率的70-80%。不然动力会太重。

楼主:
其实敝人觉得在主桨的升力符合要求的情况下,效率是最重要的。这样不会有多余的能量浪费掉….
不知道大家有无马达与主桨的调整心得,提出来讨论一下,敝人尝试将他整理成Know-Why出来与大家讨论

网友(2006-12-26):
引用 楼主:
其实敝人觉得在主桨的升力符合要求的情况下,效率是最重要的。这样不会有多余的能量浪费掉….
不知道大家有无马达与主桨的调整心得,提出来讨论一下,敝人尝试将他整理成Know-Why出来与大家讨论

不完全认同.
        在飞行过程中电机负荷的变化是很大的.要保持大动态负荷变化范围内的效率都很高是不现实的.再者现代模型对电机重量要求很高(轻量化),电机的工作条件也很苛刻.电机基本是工作在极限状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功重比.
        感谢LZ的帖子.受益多多

网友:
個人覺得有kv值基本足夠用了, 一般電直都是用大齒的, 電機的力拒不用太大!

网友:
小弟查过电动自行车的某些无刷马达的曲线,其实同有刷马达的曲线相似,(没发现标出堵转力矩和堵转电流).

小弟对模型电机动不动标几百瓦特别反感,实际上明白人随便查查曲线图都知道最大功率是多少,偏偏某些厂家把大家当白痴,拿堵转电流乘电压蒙人,而此时的输出功率接近零!骗你没商量,就因为你没有其他参数!

如果没有人说出真话,那真是蒙一个算一个!

KV值如果足够的话,用个10000KV的2040岂不比5000KV的540更好?这么厂家何必还要生产更大的电机呢?

网友:
真不知道空有kv能做什么?建议厂家还是直接给出额定电压、额定输出功率和最大输出功率这些参数。

网友:
10000KV的2040在某些场合是比500KV的540好用,但是也有原因的
1,材料问题,磁铁在60000RPM时候就会炸了,好点的也只能到90000RPM.也就是说你这个2040只能在9V以下跑.
2,结构问题,2040太小,导致磁路效率必然不可能和540比的.
3,电子问题,太高转速以后电调会有N多不良反映,例如交换频率高,开关损耗大.
所以大电机是必然要做的.
例如说弄条4KW的电池输出的电船(40SNIMH/100A电流)那就必须要有个马达能在40V时候吃100A电流.
如果是小马达10000KV的,那转速就会有40万转,要吃下100A电流,单组电线必须要有8MM2, 用6根(最少)以后就比2040大了
相反,如果说,用大马达,那么就要先考虑你要求的转速,例如CAT常用的30000转,那么可以计算出电机要有800KV左右就可以了.为了能吃下100A电流800KV的马达不小呀.
另外1个方案就是用1600KV的马达,减速,这样马达可以小点.这个技术在飞机上很常见,6.7:1的减速是常见的.
这样的说明能不能支持1下 KV说法呢?
反正电机最大电流这些问题要综合很多东西的,看个人使用环境的.

网友:
看来小弟举的例子不符合实际。

假如还是2040和无刷540,(或者说有刷380和有刷550),要是KV值同样都是1800跑船(有刷电机空载转速相同),如果电压相同,那么2040应该配30mm左右的桨,而无刷540(或有刷550)可以配40MM左右的桨,大小电机的船速肯定有所不同,(有刷380电机最高效率点力矩大约100克/厘米,有刷550却有500~600克/厘米。输出功率也有很大差别。)那么单看KV值还是不足反映扭力和功率啊。

网友:
kv值很有用啊,特别是电直里,知道kv值就可以知道怎么样搭配传动比.
如果给你一个电机,不告诉你kv值,那简直无法想象该怎么用啊

网友:
并不是那么奇怪

其实所有的动力设备参数都是标称的.实际情况可能相差甚远

网友(2007-03-29):
我也是个新手,觉得很多商家都没有写清楚那样电机及其它配件的基本参数,都是想蒙人,我最近买了个飞机,飞机还没有起飞,我的370电机就烧了,在飞机的说明书看根本就没有看到这样对于最大电流最大电压的参数,我就自己配了个11.1V/1800MA/12C的锂电,结果就是电机坏,电机坏了不要紧,可是原因都不能搞得太明白,搞了很久,上网查了很多资料(看老手们对这电机的评价)。才搞明白一点电机的参数。电机坏了如果找不到原因,也找不到电机参数,就只能又去原厂商去买配件。我想这也是商家想要的一个结果吧!!当时有点想把飞机给砸了不再玩模型的想法,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指出改正。因为是新手,可能很多对方说的不是很实际!!

网友:
看晕了 这么复杂

网友(2008-03-12):
嘻嘻!同样品牌的3600KV的2220就是和2208扭力不同,相同KV的外转和内转扭力也有大小,不同品牌的更不用说。

顶楼主——乖乖的KV值

网友:
专业。所以不懂

网友:
看来选电机是相通的   我在化工原理上学的知识: 选择电机时 计算管路特性曲线 查看效率曲线 选择工作点等等 看来有用了。
回去再好好看看书

网友:
好贴更需要好的回复跟讨论,可惜我的水平还不够,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传说中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