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买9x2变频版的看看

楼主(2006-02-18):
买前三思啊!!变频都是手动的,又不能自动跳频
说白了就是晶体和发射接收做到一起了,你一次还是只能使用一个频率.效果其实跟原来一样,变频高频头和接收机价格却高的离谱,要是坏了,那就......亏大了

网友A:
主要是用起来方便,可随时改变频点,不怕撞瓶。JR的产品不容易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用起来方便,可随时改变频点,不怕撞瓶。JR的产品不容易怀的。

这样说就是转频要转晶体那出去飞时就要帯几套晶体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用起来方便,可随时改变频点,不怕撞瓶。JR的产品不容易怀的。

随时??飞机在天上是不能变频的........只不过在地面上省去了更换晶体的麻烦,飞的时候和原来一样还是要小心周围有没有同频的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多带点晶体,也很方便,便宜又实惠!嘿嘿

网友:
自己用买些相同频率的接受晶体就行了.用不着变频.

网友:
如果都用JR的原装晶体,10组要多少钱呢?

网友(2006-04-02):
二个字“不值”高手都知道,玩飞机最忌讳把接收机拆来拆去的,一是麻烦,二是有安全隐患,接收机经常拆来拆去的对接收机的可靠性有影响,高手们都是一架飞机配一个接收机,如果你是米人,个个配变频接收机也没话说,但平民们可要三思啦!

网友:
用飞高的6通接收配原装晶体也可以的啊.成本也不高嘛.

网友:
现在变频的和以前不变频的价格差不多把,唯一方便的是可以免去买接收要配晶体的麻烦。

慢慢的,变频接收的价格都下来的时候,买接收也不用考虑频率了。

网友B(2006-06-17):
引用 楼主:
买前三思啊!!变频都是手动的,又不能自动跳频
说白了就是晶体和发射接收做到一起了,你一次还是只能使用一个频率.效果其实跟原来一样,变频高频头和接收机价格却高的离谱,要是坏了,那就......亏大了

好象有样东西叫锁相环吧....................至于叫:晶体和发射接收做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有样东西叫锁相环吧....................至于叫:晶体和发射接收做到一起

锁相环好象有样东西叫压控振荡器(VCO)吧....所以叫:晶体和发射接收做到一起,呵呵。

我不是专家,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相环好象有样东西叫压控振荡器(VCO)吧....所以叫:晶体和发射接收做到一起,呵呵。

我不是专家,请大家多指教。。。。

是用锁相环(PLL)电路产生可变且稳定的振荡频率,这种技术在数字调谐接收设备中广泛应用。
我有个sony的7600收音机,数字调谐,寿命快20年了,采用了pll技术。
其实就应用的层面来说,pll技术很容易实现。pll本身也需要一个高稳定度固定频率本振晶体。
以下引用网络文章:“输入信号(就是pll自带晶体的振荡信号)经过输入分频器分频为参考信号,压控振荡器的输出信号经过反馈分频器分频为反馈信号;参考信号和反馈信号在鉴频鉴相器中进行相位比较,得到相位差信号;电荷泵和低通滤波器将相位差信号转换为相应的电平信号;该电平信号控制压控振荡器的输出频率。通过反馈环路,最终达到两者相位锁定。当锁定状态时,参考信号和反馈信号同频同相。”
通过改变分频比,就可以得到不同的锁定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