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模拟器里能不能调到无风情况下直机悬停在那不动啊

楼主(2006-02-18):
模拟器里能不能调到无风情况下直机悬停在那不动啊,就是理想情况,只推油门杆,其他不动。

网友:
那还练个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模拟器里能不能调到无风情况下直机悬停在那不动啊,就是理想情况,只推油门杆,其他不动。

我是用游戏遥杆玩的, 没有办法做到你所说的.
起飞后有时可以做到悬住基本不动, 不过过一会儿就开始漂, 就又得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游戏遥杆玩的, 没有办法做到你所说的.
起飞后有时可以做到悬住基本不动, 不过过一会儿就开始漂, 就又得控制了.

我也是游戏遥杆玩的,是AEROFLY。我和你相反,老是停着不动,我觉得太没意思了。

网友:
悬停不是完全不动,真机悬停的定义是各个方向上的速度<37km/h

网友:
我的可是纹丝不动,狂不爽。

楼主:
哦,受教,谢谢大大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