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 马达 脱离遥控设备的驱动

楼主(2006-02-18):
如果无刷马达不是用在遥控模型上,而是象普通有刷的一样用,怎么弄?
就是可不可以插上电源直接驱动?
还是要靠
调速器
连接后在调速器原来接接收机的线上给个电压?
大哥们帮忙看看怎么才可以驱动……我想把无刷用在四驱车上,呵呵,但是无刷马达直接接电源不转……怎么搞呢?

网友A:
买个三相调压器,接到三相交流电上就转了

网友B:
楼上想害人吗???不过话说回来什么四驱车可以用飞机无刷这么猛啊?
还是遥控的好玩啊.其实您做个振荡电路接电调的信号线就可以了频率是1/0.5MS就得了,保证全速.

楼主:
汗……都是高手,说的我一点都不懂……有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可以使无刷马达接上电池就全速运转?就象有刷的那样简单
我的四驱车正在改造中,呵呵,手缠了一个有刷,买的稀土磁钢,感觉还是动力不够澎湃,想到了无刷的高效率,于是打算整上去。车身都用碳条加强了,怕太快撕裂呵~

网友C:
无刷要用高电压才有效率的。还有不用电调也不会转的,装在4驱车上,电池和重量都不允许,楼主还是别费劲了

网友D:
没有简单易行的方法可以使无刷马达接上电池就全速运转

网友E:
用舵机调试器
商城里有
50多吧
加个无刷电调就能手动控制了

网友F:
同意楼上讲向,迟两天我上传个原理图给大家!

网友G:
无刷一定要加上电调,因为要换向嘛,
至于调速,这个无所谓了,程序控制的嘛。给一个调速量就是了,不用调速就更简单了。

网友H:
固定有刷电调
电调实际是直流电源逆变为三相方波交流电,再调调频控制转速。在遥控信号线接一个可调振荡电路就可以在固定场所使用。如电雕机。观注楼上原理图

楼主:
我也关注,正在找小点的无刷马达中

网友I:
在pwm信号输入端与地线之间接一个0.47uf的电容就可以转了。

网友J:
必须产生三相交流才行

网友K:
到底行不行啊?我晕了!

网友L:
我发过,产生三项方波信号的电路资料,你自己找找吧。

网友L:
实在不行你就弄个硬盘的主板接上也能转,我就这么干的!

网友M:
要555做个方波发生器就能转了

网友N:
能发个555的电路图吗?

网友O:
图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pwm信号输入端与地线之间接一个0.47uf的电容就可以转了。

pwm信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