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里想用键盘控制怎么设

楼主(2006-02-18):
是在g2里面设置还是在ppjoy里,具体怎么设。先谢谢大大们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顶上去

楼主:
不行吗?但是我好想看到有说用键盘玩的啊

楼主:
估计是不行了):

网友A:
键盘?只是游戏

网友B(2006-04-04):
谁说不能用键盘玩的!
装一个ppjoy就可以了

网友B:
http://www.gxmodel.com/simulator/ShowArticle.asp?ArticleID=6

网友C:
G2是用来练手感的,用键盘玩?那还不如找一个空战游戏也比这个有意思!!

网友D:
先谢谢各位老大了,可是我用键盘的飞机只会在地上转圆圈,为什么?
ppjoy的键是否用校准?

网友E(2006-06-01):
g2
G2当然可以用键盘玩
不过也没多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