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配套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06-02-18):
你们的450XL用的配套电动机是3550V的吗?我的450XL电机底标的是3550V的是这样的吗?

网友:
450XL一般配的是420LF/3200KV,450XL-SE一般配430/3550KV

网友:
我的450XL配的就是430/3550

网友A:
450XL配的是假430吧?是蓝色壳的420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50XL配的是假430吧?是蓝色壳的420F……

您好,450XL标准的配置是420+25A的电调,我们上海鸿飞考虑到大家都对这个套装的动力组合不满意,特意向台湾定制了搭配430电机和35A的电调套装组合进行销售,以免大家再在动力组合上面重复投资。

上海鸿飞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450XL标准的配置是420+25A的电调,我们上海鸿飞考虑到大家都对这个套装的动力组合不满意,特意向台湾定制了搭配430电机和35A的电调套装组合进行销售,以免大家再在动力组合上面重复投资。

上海鸿 ...

可以折价换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450XL标准的配置是420+25A的电调,我们上海鸿飞考虑到大家都对这个套装的动力组合不满意,特意向台湾定制了搭配430电机和35A的电调套装组合进行销售,以免大家再在动力组合上面重复投资。

上海鸿 ...

提醒大家一下,如果用450XL标准版,用这个组合还是小心点为好,主旋翼、尾旋翼的速度都会非常高,具体调试时自己拿捏清楚!

网友:
大大~~

亚拓当前最新的标准搭售是

450XL为25A电调+420LF3200KV电机
450SE为35A电调+430L3550KV电机
两款皆可搭配11T或13T马达齿
如果选配ALIGN 11.1V 13C1900MAH电池+325PRO木桨
只要调机得宜,从初学到3D操作皆可迎刃而解!

如有保修或技术问题,欢迎来信或QQ洽询!
QQ:507745307

网友:
现在很多xl配430lf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醒大家一下,如果用450XL标准版,用这个组合还是小心点为好,主旋翼、尾旋翼的速度都会非常高,具体调试时自己拿捏清楚!

感觉就是太猛,所以上了11T的。力量很足哦!

网友D:
430L/3550KV/13T適合3D飛行,(11T一般飛行可以,飛3D稍嫌不足)!
420L/3200KV/15T適合3D飛行,(13T一般飛行可以,飛3D稍嫌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430L/3550KV/13T適合3D飛行,(11T一般飛行可以,飛3D稍嫌不足)!
420L/3200KV/15T適合3D飛行,(13T一般飛行可以,飛3D稍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