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推荐几个控,和舵机吧~~

楼主(2006-02-18):
现在做飞翼遥控设备难得啊,我所在的小城航模不发达只能在网上买。

找了找,看了看,眼花缭乱直接晕菜了。。。。。。

各位高手帮忙推荐几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做飞翼遥控设备难得啊,我所在的小城航模不发达只能在网上买。

找了找,看了看,眼花缭乱直接晕菜了。。。。。。

各位高手帮忙推荐几款吧。。。。。

-----------------------
用Esky的9克舵机,35RMB一个。

抵挡遥控器可以选华迈的三通道、esky的四通道、沧琅的四通道,性价比都很高

高档可以选2手的futaba 4YF或者4VF遥控器,350RMB左右

混控器可以用珠海华迈的、深圳esky的、深圳翼龙的

网友(2009-04-04):
华迈的控可以配E-SKY 的接收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