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98136请进

楼主(2006-02-18):
你好,请问你准备要改的雷鸟原配的4合1有没有坏,如果没坏,可否送我,我想买JABO的空机,现就缺这,有意向请跟个贴.谢谢

网友A:
你好!我没有4合1版啊?雷鸟的是独立的混控版的,我当电调在用,呵呵,混控准备用发射上的混控!

网友B:
请问混控怎么当电调?
接受机下来不就是混控吗?混控往下不就是电机了吗?为什么混控准备用发射上的混控?
我不是很懂,请教一哈。

网友A:
呵呵,雷鸟的这个混控全名是混控调速器板,是电调和混控功能都有的,我现在混控功能不用这个板上的了,仅使用其中的电调功能,具体的我还没有测试可以不可以,理论上是可以的!因为雷鸟可以用双电调的,你可以参看5IMX技术区的文章,里面有具体的改造方法!你看了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