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转速表(超容易)

楼主(2006-02-18):
DIY转速表(超容易)
把闹钟拆了,在
电机
的地方做出一条轴(大小自定)就OK了
测速时拿一个秒表计时
(之后大家应该就会了吧)

网友A:
有图吗?让我看一下好吗?

网友B:
有创意
闹钟走一秒是不是电机转一圈啊

网友C:
晕,什么精度!

网友D:
有想法还是有作品?

网友:
挺美!就是强度差点,禁不得大力,得隔一道保护装置.

网友E:
60秒是一圈吧!

网友F(2006-04-26):
闹钟走一小时,电机走60圈

网友G(2006-06-01):
思路不错,就是不知道闹钟能不能承受告诉旋转

网友H(2007-03-05):
电机还要承受闹钟内部齿轮所产生的阻力,就算侧出来也不准了

网友I:
原帖由
simber
于 2006-2-19 15:49 发表
闹钟走一秒是不是电机转一圈啊
是60秒吧!

网友J:
拜托。。。这东西。。
我建议
用霍尔位置传感器来测也许还好一点,,当然激光测更好,但一般不容易做,这个容易
然后计算感应次数,再除时间,求出一个余值不就算出来了

网友K(2007-06-20):
只易测低速,

网友L:
很幽默,偶稀饭。

网友M:
想法优越。。。继续下去

网友N:
太有意思了

网友O:
对低转速可以用,楼主聪明

网友P:
其实可以不要轴,自己数就行了

网友Q:
呵呵,钟表的阻力算进来就肯定不准了
用一对光电管加个计数电路不就解决了

网友R:
哈哈,够幽默!!
加10分

网友S:
受楼主的启发,我觉得用水表改装可以做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