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聚的大电流充电

楼主(2006-02-18):
有誰试过锂聚究竟能用多大电流充电,用多少C合适呢?请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
2c没有问题,能大放也能大充的,用平衡充要看线和充电器能不能接受。
我的拙见,请大家帮忙指正!谢谢。

网友:
锂电能支持大电流放电,不一定支持大电流充电,一般来讲,锂电充电不能大于1C,最好以1A恒流充为好,可以大提高电池寿命,所以现在的锂电平衡充电器,设计充电电流基本上是1A

网友A:
3cell的平衡充模块,每次我都是用2.2A充的,没有问题。

充电器要求并不大,但是截止电压一定不可超过12.7,关键一定要用平衡充,能够大大提高电池寿命。

网友:
我都是差不多0.8C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cell的平衡充模块,每次我都是用2.2A充的,没有问题。

充电器要求并不大,但是截止电压一定不可超过12.7,关键一定要用平衡充,能够大大提高电池寿命。

应该不超过12.6V吧

网友B:
我试过用“穷人充电器”做的平衡充充3e的2200mAH,用1.2A充的时候有一节充不了,总是闪红灯,后来用另一个智能充电器调为0.8A后就可以充了,而且充得很满。自我感觉是用大电流充电时,电池并不能充满,用智能充电器充电就可以看到充进去的容量并不能达到标称的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用“穷人充电器”做的平衡充充3e的2200mAH,用1.2A充的时候有一节充不了,总是闪红灯,后来用另一个智能充电器调为0.8A后就可以充了,而且充得很满。自我感觉是用大电流充电时,电池并不能充满,用智能充电 ...

我的就是5014+3cell平衡充模块。2.2a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