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平衡冲与串联冲有什么区别,优缺点.

楼主(2006-02-18):
请问平衡冲与串联冲有什么区别,优缺点.

网友A:
去爬爬以前的帖子吧,有的解释很详细。

网友B:
串联充电时,流经每单颗电池的电流都是一样的,由于电池的个体差异,可能在一定的电流和时间内某颗电池已充满(4.2V),但另一颗或两颗未充满(4.0-4.1V),而充电器检测的是整组的电池电压--未达到设定值并继续充电。那么势必造成已充满的那颗过充。
平衡充电时,充电器是对每单颗电池分别充电,检测的是每单颗电池的电压,电压高的减小充电电流,使电池组每单颗电池电压趋于平衡,不会造成单颗电池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