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用油机做飞翼吗?

楼主(2006-02-18):
我想用15级的油机做个飞翼,不知可行否?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A:
当然行,园盘机都可以做!就是反桨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行,园盘机都可以做!就是反桨不好找!!!

反桨我准备自己削一个,不知要做多大的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桨我准备自己削一个,不知要做多大的才合适?

15级的发动机反桨削成8*4的就可以。

网友:
试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