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买亚拓450XL!急,帮进来看看

楼主(2006-02-19):
亚拓450XL 空机+420LF3200无刷电机+25A定速
电调+亚拓RCE-500陀螺仪+HITEC OPTIC 6+HITEC HS 56
报价是3500
大家觉得值么???我是新手,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亚拓450XL 空机+420LF3200无刷电机+25A定速
电调+亚拓RCE-500陀螺仪+HITEC OPTIC 6+HITEC HS 56
报价是3500
大家觉得值么???我是新手,不懂

如果你向一直玩下去,这样的配置狠不好!

建议se+gy401+4*hs56+ff9或者9xII

塑料的摔机损失会很大,金属摔机也就是脚架,主轴,横轴,舵机齿轮!

我开始走的就是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向一直玩下去,这样的配置狠不好!

建议se+gy401+4*hs56+ff9或者9xII

塑料的摔机损失会很大,金属摔机也就是脚架,主轴,横轴,舵机齿轮!

我开始走的就是弯路

你开的药方要八、九千块......

网友B:
一步到位也等于一步死定。后退的余地不多!

楼主:
这个..........你们觉得这套东西3500贵么?????
我是想问这个
买se得实在是买不起啊
还有401................ff9...............
能要了我的命啊

网友C(2006-05-28):
引用 楼主:
亚拓450XL 空机+420LF3200无刷电机+25A定速
电调+亚拓RCE-500陀螺仪+HITEC OPTIC 6+HITEC HS 56
报价是3500
大家觉得值么???我是新手,不懂

这样的配置在今天也得 1350+500+1600+200x4=4250,还不算你装机的钱...下午我在飞扬问的

网友:
RCE-500不好用,悬停还行,航线有点可怕,最好还是换GY240然后改401 或者直接401

网友:
亚托这陀螺仪不好用,直接上401好了,省得飞了一两次后还是要买401。我就是这样,结果亚托的陀螺仪用了两次就闲置了,还不知怎么处理它。

网友:
rce500 比较难调,尾变距间隙要小,阻力一定要小,调好了倒飞航线没问提,和401用普通舵机感觉差别不是很明显,急推油尾巴晃动在10度作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步到位也等于一步死定。后退的余地不多!

严重同意!

网友:
陀螺仪401控9XII,一定不后悔。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飞机差用XL可以,但是控用9x2,陀螺仪用401没有错!!我就都换了!

网友:
刚买完

我买的是亚拓450XL,3500拿不到的:还要电池、充电器。。。。。
我把陀螺仪换成了401,尾舵是9650,其他的还是XL的原始配置,实在不敢再换ff9了,用Hitec 6,整个下来要5600左右了。

网友:
新手不用SE的     先弄个飞机练练就好    其他的设备建议一次到位。

网友:
SE摔了也照样坏~

网友:
新手建议买个好点的遥控。起码也要HITEC OPTIC 7, 听说是pcm的。

另外不建议买金属的,塑料的挺好。:)

我目前还是新手,只会悬停,不过挺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配置在今天也得 1350+500+1600+200x4=4250,还不算你装机的钱...下午我在飞扬问的

你这个价格,嘿嘿嘿

网友:
那个25A电调 是那年产的.

网友:
玩模型是一件很休闲的活动,不要掉的太深,让自己轻松一点,如果以后越飞越来电,那就继续投入,如果越玩越没劲,也不心疼,现在好多人正在出450,价钱合适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步到位也等于一步死定。后退的余地不多!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