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振华ZH2000四通改六通的方法

楼主(2006-02-19):
谁知道振华ZH2000四通改六通的方法?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楼主:
我对EM78P459AM这片片不熟悉,那位朋友知道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老兄,振华设备不值得费劲,改了也只是多两个比例遥控通道,没有实际意义。该法很简单,板上有预留的焊点。只要加电位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振华设备不值得费劲,改了也只是多两个比例遥控通道,没有实际意义。该法很简单,板上有预留的焊点。只要加电位器即可。

我主要改它来飞模拟器,谢谢你

网友:
是飞什么模拟器阿

网友:
还是没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