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看看这个现象?帮忙分析一下,谢了。

楼主(2006-02-19):
40%多油门快要离地的时候,机机突然顺时针自旋转动。拿手里试,推油左右方向控制正常,再加点油门就顺时针转动,速度很快。皮带,舵机,陀螺,传动机构都检查没问题。遥控器混控全关了,尾舵行程足够都撞墙了。原来用4VF飞都没问题。
450XL + HITEC 6通 + PG-03陀螺 +HS55*4 + 12C 2200ma电池 + 28 A 电调/430LF电机/13T
   陀螺仪反了吗?现在的情况是,方向舵打右,尾推往尾箱那边移动。是这样吗?
测试了一下,手拿直机向右摆动,尾舵运动方向和方向舵打左同向。
快来看看帮忙分析一下,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
另外建议你:在经济允许的条件下,尽快换掉pg-03陀螺仪,而用好的。

网友:
很有可能陀螺反了,要么就是尾翼装反了。另外建议你打方向不要看尾巴,要看头。遥控杆的方向和机头应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