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大家的E-SKY lama2的发射器有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2006-02-19):
em18:今天刚买回来的lama2谣控器除了用八个电供电外,还有个12v的接口的是火牛供电的,但我接上12v火牛竞然谣控器一点反认到无识是讲无电到。点解呢?大家管紧试试是不是像我紧样!然后上来发表下是不是有廿的情况出现。谢谢大家

网友A:
正常!我之前已试过,那是充电电源接口,可以给电池充电但不能给遥控器供电.

楼主:
哦!原来是用来充电的啊,那最大支持单独一个电池多少毫安呢?600 1000 1300 1600 2000 等等

网友A:
电池容量当然是越大越好,电力越持久.充电时间要看你的电池容量和充电电流有多大,如果电池用1600MAH的,充电电流是1.6A,那么充满电大概需要1个小时左右.以此类推,你用万用表测一下就行了.

网友B:
我试过,ESKY的充电电流在150MA左右

网友C:
最好不要用发射机直接充电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