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推轴承

楼主(2006-02-19):
在v2说明书中有止推轴承,这个什么用?什么原理?
大小内径装反了有没有什么关系?谢谢。

网友A:
有,槳夾會震動
因為槳轉動時有離心力...而離心力可以很大的.

楼主:
止推轴承就是平面轴承,方向最好一致,如果不一致一般飞行问题不大,正反半径相差2mm,应该可以。
主要是我懒得换了,等有机会炸了换金属桨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