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头控制机构阻力太大怎么办?

楼主(2006-02-19):
我的旋翼头控制机构阻力太大,小Futaba
舵机
基本带不动,观察了一下,似乎是旋翼头控制机构上的那些球形接头太紧导致的。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是不是应该扩张球头?哪里有球头扩张器卖?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鸿飞有球头扩空器卖.很好用.(必备工具之一)
http://www.shhfmodel.com/html_pages/big/ess/hf00027.htm

网友B:
用钳子夹一下就好了

楼主:
看来必须买一把球头扣扩张器了。不过好象那东西太贵啊。一把钳子就150?不知道北京有没有得卖,近点。

网友C:
其实不用买的,按三楼说的做就可以了,钳子最好是平的没有牙齿的就最好了,轻轻夹夹就会松了,

网友D:
我一开始装,因为sf摇臂固定螺丝旋得太紧导致活动阻力大。
球头紧的拉不动的问题没有发现。

楼主:
夹球头还是夹球头扣?
夹球头还是夹球头扣?金属的球头一夹不是就变形了吗?那样不是阻力更大了?

网友E:
将球头扣扣在球头上再去夹!!!

网友F:
楼主最好仔细检查一下,我用GWS5.4克的都带的动(新机才装起没飞,450XL(CDE))。

网友G:
原帖由
newer
于 2006-2-21 10:00 发表
将球头扣扣在球头上再去夹!!!

楼主:
呵呵,试试去
那么除了球头紧以外,还有可能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C:
你可以先不连接连舵机的连杆,用手上下推和前后左右倾斜十字盘,看阻力怎样,就可以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
不连接连舵机连杆的时候用手推,就感觉阻力很大,各个方向阻力都很大,活动不是很灵活。拆除了旋翼头控制机构上的那些连杆后,十字盘的活动还是很灵活的。单独推连杆上的球头扣,感觉涩涩的,不是很灵活。因此,估计就是因为各个球头扣都紧,所以,阻力加到一起就妨碍了十字盘的活动。不知道是不是的确如此。请高手进一步分析。

网友H:
我的十字盘不装外圈的球头,手一放就可以掉下来,这个灵活程度如何?

网友I:
本来就应该这样吧?

网友D:
新装的一般都会紧一点

楼主:
果然用钳子夹一夹就好了。也不知道高手们是怎么想出来这样的办法的,外国人还劳神废力地发明了球头扣扩张器,卖得还不便宜。不过我想知道,用钳子夹的方法和用球头扣扩张器的方法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用钳子夹过的球头扣在夏天温度高的时候会不会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