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架飞机,请指导

楼主(2006-02-19):
克拉克y的机型,1米左右的翼展,舱身结构,用kt板,翅膀上层蒙皮用kt下层用吹塑纸,用370减速组做动力,不知道这样能不能飞,请大家看看,还有我想作成两个翅膀有点上翘角度的,怎么做呀?最好有图

网友A:
建议:
翅膀上层用吹塑纸,下层用KT,然后用KT做好翼肋,在翼肋上粘双面胶,再把吹塑纸粘上
如果做上反角,两段上反的只要在机翼接合部用航空层板做出相应的角度即可

网友B:
我倒是觉得上层KT的强度会比较好。不过下层KT好做些。

网友C:
你粘一条胶带在吹塑纸上,轻轻把胶带一拉,胶带就会带着一层薄薄的吹塑纸被剥下来。所以做成弯曲的有张力的机翼上面,是不合适的。

网友D:
航空层板 指什么, 哪儿能买到?

楼主:
晕,我上下层都用的吹塑纸,然后全部包裹了一层透明胶布

楼主:
过几天试飞,试飞好了告诉大家结果

楼主:
另外问一下,重心应该在什么位置?还有,需要轮子吗?我的是370减速组做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