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DX,T插比田宫的电阻小很多吗

楼主(2006-02-19):
如题

网友A:
T插的金属插接件电镀的比较好,不易被氧化,且接触面大。 田宫的金属插接件镀的是锡(较软),多用几次后镀层易磨损,氧化后电阻变大。有次我用田宫插飞大电直,塑料部分都熔化了。

网友B:
T插内阻0.5毫欧以下,田宫原厂插头1.5毫欧以上,都是单个内阻.

楼主:
谢谢楼上的XD,我回去还是把接头换成T插

网友C:
田宫头没插好会打火

网友D:
田宫头时间长了会接触不良。。